楼主(2019-12-18):
几日前做信号发生器时,由于使用LG ig5主板改造的,顺便将ig5主板易发故障进行整理,并将各关键点电压标记,其实故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电阻变值开路太多,查起来比较费工夫。比如HW故障时上电就显示,还是上电后延迟显示HW,以及5V电压正常时面板不显示(非面板原因)等。而电源驱动板因电阻开路可能造成电压降低,主板不显示;电压升高损坏CPU,造成无显示;驱动部分某一相无输出,或栅极开路造成IGBT不能关断或直接开通造成炸机等。输出板多数是直流电压检测低为0,热敏电阻检测问题。直接上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放大后很模糊,楼主来张清晰的,谢谢

网友B(2020-10-23):
我直接通540V就是报欠压,DRV-10是0V,请问楼主直流电压检测回路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