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8):
最近在学somachine,发现找不到%S这种系统位

网友A:
没有的,,但好像有个库就是上电接通一个周期,,如果要上电接通触点的话可以写  TRUE这个触点

网友B:
打开somachine,按F1帮助可以搜索到系统位 (%S)说明

网友B:
不知为什么发不了截图你,大概描述下给你:
%S0  冷启动
%S1  热启动
%S4 时基:10 毫秒
%S5 时基:100 毫秒
%S6 时基:1 秒
%S7 时基:1 分钟

网友C:
241没有系统位和系统字,但是有系统变量PLC_R或者PLC_W的系统变量,可以在SoMachine帮助中找到。

网友D:
有,你要什么系统
isfirstmastcoldcycle() mast是冷启动一次
PLC_R. 这个是结构体,里面有很多变量都是我们可以读出来的,系统位 比如 PLC_R.i_wclockbatterystatus 读RTC的电池状态
PLC_R.i_x10msclk为周期10MS的脉冲
PLC_R.i_x100msclk为周期100MS的脉冲
PLC_R.i_x1sclk为周期1S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