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电舍240开机报警IO-F温度报警,图中U200五脚的管子是什么型号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2019-12-18):
(无正文)

楼主:
上面标的是34Y3网上查了没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管子

网友A:
提个建议能在图上把你要知道的器件画个圈。

网友A:
有可能是运放

网友B:
我认为是TL43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换了一个MIC5205直接烧了

网友C(2020-02-20):
焊功太差,活干的埋汰

网友D:
把线路画出来,大致就明白是什么功能的了

网友E:
查到F34Y是稳压IC

网友F(2021-04-07):
你好,这个是单电源运算放大器,问题解决了吗?我有一台这是这个报警io-f,

网友G(2021-12-16):
5脚芯片型号是多少

网友H:
RP111N331B

网友H:
RP111N331B-TR丝印F34Y 低压差稳压器芯片 贴片SOT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