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虚线如何理解

楼主(2019-12-18):
如图所示,如何理解电路图中的虚线,请教大神们~!

网友A:
所指出点划线,好像表示一种可能性或选择性;可能需根据所参照资料的用法,予以分辨。

网友B:
从图来看应该就是表示地线,下面实线是负极,然后负极接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图上标明一根n一根pe

网友D:
接上等电位,不接各是各的

网友E:
施工或其它图纸中,虚线表示隐蔽线或隐蔽部分,在电气中一样如此,它可以走隐蔽线,像这种接地线不是那种特殊或精密仪器设备也可以不使用。主要看各个企业的认识和当地消防安全严格否

网友F:
看图的左下角,虚线代表可接可不接

网友G:
带点的虚线是PE线,带横杠的虚线是N线!不一样!

网友H:
该图上的虚线没啥特殊含义,仅仅是将地线、零线与火线区分开而已,不要误解有什么特殊含义

网友I:
就是地线、零线和火线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