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19):
普通(非防爆)工业用后备电源(UPS)有输入输出电压等级为AC127V的没?需要300W左右,输入输出AC127V电压等级的UPS电源。

网友A:
没有非标的(127V),只有普标的(通用的单相220V),你上淘宝随便找个卖家私聊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为什么非要用非标AC127,后面接下调压器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D:
有的国家的设备就是要用这个电压等级的,没办法,也不是非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非要用非标AC127,后面接下调压器是不是也可以?
我也在想:用AC220V的后面接变压器AC220V/AC127V,表面看完全可以,不知道实际使用行不行。若领导同意,期待验证一下这个方案。

网友E:
我以前呆的UPS单位就有,一般都是一些中东客户定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