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三菱EIP模块,我有个问题想确认下

楼主(2019-12-19):
1.当Producer发送3个TAG标签到Consumer,如果采用多播传送方式,Producer RPI设置100ms。是不是100ms就能把三个TAG发送出去了?
2.当Consumer发送3个TAG标签到Producer,Consumer RPI设置100ms,是不是需要300msProducer才能接收完成?

网友A: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的理解是你这三个Tag或者多个,都只能算是单次的数据交换。RPI是指的数据包间的发送间隔,不是标签间的数据间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当Producer传送完数据到Consumer,时间多长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算你数据量多大,然后带宽多高,就知道传输数据要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