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0):
汇川变频器ERR04故障,说明书里只有几例说明:1、主回路存在短路或接地;2、矢量控制方式没有进行参数调谐;3、电压偏低;4、运行中突加负载;5、选型偏小等。但这只能做为参考!没有什么指导的作用!这些现象也可能是硬件,也可能是软件,硬件中,也可能是IGBT,也可能是光耦,也可能是光耦和IGBT全坏!也可能是电容,也可能是A7840、电流检测等。对地等。这个报警范围太宽了,另人难以确定目标!
 我今天修了两台280、55KW的,一台是A7840坏了,换上就好了。有时7840的供电异常也会导致报ERR04!
从现象上看一般情况下上电就报ERR04或者上电几秒中报ERR04,那多数是IGBT坏了或者驱动光耦。或者短路、对地!那如果一运行就报ERR04有可能电流检测等电路出了问题!那么如果是运行起来以后报ERR04,就有可能是什么电压低、突加负载,矢量调谐等,也有可能是选型偏小。
    我修的另外一台,上电几秒中报ERR04,而且没有带负载。打开变频器后发现:驱动光耦TLP350炸开一个,经查,至少有两个光耦坏了!一体化IGBT的六路信号端和电压输出端也同时损坏,输出端不细测没发现故障,反复细测感觉有漏电现象!所以,这台变频器没有维修价值了。上图: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就是和大家聊一下。

网友A(2020-06-27):
一台md380 55KW上电报
err04(未运行),发现驱动板TL082c坏一只。
请教Z老师:
1、更换控制板故障依旧,拔掉互惑器插头依旧。驱动板互感器插头附近共2只082c,三只互感器为何二只082c?
2、末发现如7840的光耦,是霍尔直接入TL082c吗?
3、如何入手?TL082c输出去哪了?
看到不少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还不如你呢。我不做板级维修,不过这ERR04也很烦人的!你驱动板都换了,那说明故障不在驱动板。IGBT有故障时也会出现ERR04.我修过的是一个小功率变频器,故障是UVW到上桥臂E1 E2 E3的三条内部连线断了一条!除了上述故障之外,这种故障或是变频器输出存在短路或对地故障,主板也能有影响,参数不对也会有影响,电压偏低也有影响,运行中突加负载,变频器选型偏小,负载故障等都会报ERR04.至于霍耳,为什么用二个,它是通过算法实现的,变频器都是两个霍耳。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用一台好的相同变频器代换一下试试,以判断故障是不是在负载上。如果换了变频器还报同样故障,那就要检修IGBT、和霍耳了。还有变频器的设置参数等。负载故障包括电气故障和负载的机械性故障等。

网友A:
驱动板未换,换得主控制板。

画不出电路图,抓狂。tl082的输出(脚1,脚7)找不到去向,从脚到了过孔处就没了踪迹,不知线路走向。电流检测有tl082,lm339,hc14,不知这几个芯片的关系及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汇川这个变频器,ERR04不是想像那样简单,主板也能涉及到ERR04故障。或者主板和驱动板通讯不上!排线问题等。你既然换过主板了,那思想就转移到别处。常见的影响有:主板,排线、驱动板、驱动板上包括A7840、A7840引线的断路、驱动光耦、霍耳、大功率变频器还包括防雷板等!轴流风机故障也能引起ERR04!一般测不出来!只能试换。另外,小型一体化IGBT的内部连线断了就影响了电流检测电路!我遇见过一次!就是从上桥臂的脉冲输入三路:EG1/EG2/EG3的E端,分别连着U V  W,可以用万表测一下是否通!即:EG1的E与U相连;EG2的E与V相连;EG3的E与W相连。它们是IGBT的内部连的。我遇见过一次这样故障!可以对应测一下是否是通的。变频器的输出短路或对地、开关电源5V供电异常、有些电流检测用的是A7840,有些是7847.
再查不出来我都换驱动板了,公司花钱,没给我板极维修条件,我什么都干。再说,我们的热力公司是重要客户,尽量减少返修率,与换板为主。
   以上我说的IGBT内部断线和轴流风机引起的ERR04应该不常见,但可以试试。

网友A:
谢谢Z老帅指点!
电路板如何查看走向,特别是过孔后搞不清线路去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很少修板子,不过这变频器的走向不好查,因为它不仅仅是双层板,而是多层板!没有其它方法,一是用万用表蜂鸣档检查通断,二是要有相同的板子对比着查!如果在上电情况下检查,那就要小心了。线条一般不爱坏,除非大电流烧断,或者过孔有故障。做板级维修要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

网友B(2024-05-02):
汇川MD500ET132变频器,不接电机或者接小功率电机运行正常,输出电流,电压平衡,接110kW电机,电机自学习几秒钟后就报ERR04故障或者启动就报ERR04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