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0):
请教下这种自耦三相调压器,可不可以把输入A,B,C并联在一起接单相输入,输出a,b,c也并联在一起,零线还是接o

网友A:
那你找一个单相调压器不可以吗?

网友B:
有一个问题提醒楼主考虑下,输入端用同相并联,输出端能保证三个接线端没有电压差吗?如果有电压差,会不会烧坏调压器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我输入并联,输出不并联一起,而是接三相Y型负载,是否可行呢

网友C:
应该可以。是为增加容量吗?零线平方可能不够。

网友C:
看似简单的问题,一般水平还真想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我在单相和三相都需要用到这个调压器,单相时如果只用其中一相功率不够,所以想这样扩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输入并联,输出不并联一起,而是接三相Y型负载,是否可行呢
为什么这样做?会出三个电压,相序还要吗?

网友E:
输入并联,输出不并联一起,而是接三相Y型负载?

输入并联,同时都接220V,此时输出的也只有220V,输出的三相电压同相,都是220V,不可能产生三相220V,仅不过容量是单接方式的3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种自耦三相调压器,可不可以把输入A,B,C并联在一起接单相输入,输出a,b,c也并联在一起,零线还是接o

最好不要这样并联因为三相在造成时输出碳刷位置有差异变压器会产生环流发热烧坏。

网友G:
输入端接同一相,可能只是分流;输出端各绕组分别接负载,应当可以。

网友H:
这么做类似变压器的并联?反正不是很安全的呀。

网友I:
三相输出接不同负载要考虑零线端子容量够不够,成品的大功率单相调压器有这个黄色的块

网友J:
感觉不靠谱,这是变压器,不是电机

网友K:
没有这么试过,脑洞大开。

网友L:
这个不允许哦,主要是制造厂商比较难保证你每个线圈的输出都一致,零线的话,调压器里面本来就是连一起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输入并联了,那就只能接一根相线,输出接三相Y型,没有相位差,需要三相电源的负载肯定工作不了。接单相负载应该可以,只是那样的话Y点一定要接N线,不然负载都工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