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0):
上图是我在手册上截图下来的,有一点看不明白。上面只有SET M1002(显示正常结束)  SET M1003(显示异常结束),程序里面没有都没有复位,是不是这些复位需要程序里面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是我在手册上截图下来的,有一点看不明白。上面只有SET M1002(显示正常结束)  SET M1003(显示异常结束),程序里面没有都没有复位,是不是这些复位需要程序里面自己做?
M1002、M1003就是一个指示的作用,当然也可以用M1002去驱动发送数据给服务器,需要手动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版!跟串口转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接收数据正常。就是不明白这些SET,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版!跟串口转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接收数据正常。就是不明白这些SET,现在终于明白了。
手册上这个例子十分经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版,又发现一个问题!
假如打开端口的时候,对方PLC的端口没有打开。PLC就会报警显示112E。这个情况只能断电或者RESET PLC。我想的办法是用M2003
来关闭端口,可是没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版,又发现一个问题!
假如打开端口的时候,对方PLC的端口没有打开。PLC就会报警显示112E。这个情况只能断电或者RESET PLC。我想的办法是用M2003
来关闭端口,可是没啥用
你尝试一下,肯定有办法。

楼主:
找到方法了,SM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方法了,SM50
解决了就好!今天比较忙,也没顾得上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