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0):
本贴内容来自<120例>1.7.5
在TM258 LMC058 TM241 TM251 PLC种,如果plc带有集成的工业以太网口,
而在现场实际应用中,没有用到这个网口,那么PLC的RUN或MS指示灯会间隔闪烁红色.
表示以太网通信错误.
如果实际应用.确实用不到这个端口,不想让其提示报警,以免影响对错误信息的判断.
可以通过一下的方式,在不使用工业以太网的情况下.关闭这个错误指示.
变量声明如下
VAR
  pETH:POINTER TO LWORD;
  wRTC:WORD;
  Expert_IOStatus:WORD;
  TM5_IOStatus: WORD;
END_VAR
程序如下
  pETH := ADR(PLC_R.i_lwSystemFault_1);
  pETH^:= PLC_R.i_lwSystemFault_1 OR 16#4;
  wRTC := PLC_R.i_wClockBatterystatus;
  Expert_IOStatus := PLC_R.i_wIOStatus1;
  TM5_IOStatus := PLC_R.i_wIOStatus2;

此例是以TM258为例.
如果正常使用工业以太网口,不建议关闭此错误信息提示.

网友A:
直接操作系统内存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太看明白这个..我看他都是对系统变量的一个读取..
是怎么做到屏蔽那个通讯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