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0):
大家好   想问下林肯焊机400TPX
的模拟量给定问题   林肯焊机最小电流为 5A  最大400A  对应0-10v  通过plc控制  这个算法的思路是什么样的   请了解的大神给我指导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先选型PLC硬件吧(牌子、型号),然后才能讨论编制程序的方法。用PLC输出模拟量控制焊机电流是可行的(焊机要有模拟量信号接收和控制电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