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0):
   变频调速电机选取参数方法:

  1、转速要求

  转速范围:电机的基本参数中,给出了额定转速n0,频率范围fmax与fmin。电机的频率范围有几种供选择,需要查找不同的产品。当电机的转速范围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时,可采取串联有级变速组以扩大变速范围。

  2、功率要求

  功率特性曲线:电机的功率特性曲线决定电机了在各种转速下的输出功率,设计中影响在任何转速下,电机的输出功率大于等于需要功率。虽然在转速范围内电机可以工作,但应注意在恒转矩区低速段工作时,电机的功率因数很低,效率很低,接近最低转速时,效率只有百分之几,电机发热较大,耗费功率较多,不宜应用于经常使用条件下,只有在偶尔短期使用才可以。当不满足此要求时,应采取降速措施,使电机在较高转速时实现低速输出到执行件上。当电机与有级变速串联时,速度分配为高速传动区与低速传动区,速度分配选择传动比,应使电机额定功率最小,需要考虑功率曲线的衔接要合理。

  3、精度要求

  电机自身精度对输出精度的影响是以总传动比数值正比影响,当电机精度不能满足要求时,降速传动能提高精度,若还不能满足,只好采用伺服电机。

  4、响应速度要求

  响应速度主要对系统加速性能产生影响。电机的响应参数是以电机输出转矩与自身的转动惯量给出的参数,系统响应应以电机转矩与系统转换到电机轴上的当量转动惯量计算。

  5、其他要求

  主要是电机的启动特性与防护性能。启动特性:当系统带载荷启动时,由静止、加速到某转速过程中,需要的转矩最大,原因是静止时,运动件的摩擦系数为静摩擦系数,因而启动载荷最大,而正常工作需要的转矩减小很多,若采取较大功率电机浪费太大。为此,可根据要求选择或定做。

网友A:
简单点,针对中小功率变频器调速而言就是两条,电机的绝缘等级F级以上,然后电机要求外部强迫冷却(风机和泵类的变转矩负载特性除外)。这就ok了

对于大功率电机的变频器调速,还要考虑电机的轴电流防护问题。仅此而已。

至于电机的调速范围,电机的铭牌数据都有标注,不要超出范围即可。

网友B:
变频专用电机,我是经常运行频率在80多HZ,普通电机就很少超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