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0):
求助,台达DVP-12SA系列PLC电池掉电后程序是否会丢失,或者错乱
因为公司放假原因,主电柜停电3天,PLC外部供电电池老化,到时PLC报电池故障和错误,更换电池后电池故障解决,ERROR错误灯继续闪烁
与电脑连接,读出程序,感觉程序不完整,是不是电池掉程序丢失

网友A:
是程序丢了。

网友B:
电池没有了,应该只会影响掉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C:
公司流线上三菱2nplc和你一样,电池没有电,结果程序没有了。

网友D:
电池电压低的时候PLC上BAT.LOW亮,如果你一二天内换电池,还可以正常保持住;
如果BAT.LOW亮了半个月你还没换,那程序就要丢了;

网友E:
知道备份程序的好点。

楼主:
源程序找到了,电池掉电程序会丢失部分程序,造成程序错乱或者乱码,建议自动化设备还是长期在线,或者在线定时更换电池

网友F:
FX2N的也是这样,遇到过好多,还好就是控制不算复杂,源程序肯定是没有的(基本上二手的老爷机)直接重新做,告诉客户过年放假也不要断电,只是把部分的强电关闭就算了

网友D:
时间到了更换后备电池才是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他们都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就只会使用,设备坏了,就找维修。平时维护项目一点都没有,乱七八糟。控制系统复杂。还是加备用电源保险

网友D:
DVP-12SC以前用的都是进口以色列的TL-2150电池,正常使用的年限在8~10年;现在换成国产的,一般3~5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