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编码器控制

楼主(2019-12-20):
一个光电开关检测纸的位置,到位后编码器开始计数,到设定值后控制变频器停止,为什么偶尔会出现定位超前2公分

定位不准。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变频器自由停止?没有刹车?比如变频器的直流刹车。

网友B:
现在有半闭环的变频器,用PLC给它输入脉冲来定位,这种方式相对于速度控制要精确一些

网友C:
使用多段速控制,最初运行时速度快一点,当快接近定位长度后减速运行,并加直流制动。

网友D:
有的变频器支持简易定位

网友E:
电气控制应该没问题,建议你检查一下纸张的输送机构,如果你要比较准确定位,建议你把编码器换成磁珊尺,做直接检测,桥切机用磁珊尺,切割板材精度误差在毫米级别

网友F:
变频器改矢量闭环控制,对电机做自整定,做好各个接地。

网友G:
如果是无规律的超差,那很有可能是脉冲信号不可靠,读取失误的问题吧?因为如果是惯性或者摩擦导致的超差,应该是有规律的超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