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扩展模块48er在哪本手册里面?

楼主(2019-12-21):
FX2N-48ER 怎么使用 说明手册是哪一本 感谢各位大侠分享下谢谢

网友A:
输入输出依次向下排列。没有什么特殊的

网友B:
48ER是24点入24点出,前面接的是什么,如果是接在48点的基本单元后面,那么输入对应的编号就是X30-X57,输出对应的编号就是Y30-Y57,就是接着前面的编号来

网友C:
这是个扩展单元,24点输入,24点继电器输出,要连在主机后面的,只要地址对应上就行了,不需要什么手册;

网友D:
这主要是在硬件手册里有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