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1):
   什么是工控系统?
   工控系统是指由工控电脑与工业过程控制部件组成的自动控制系统,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涉的情况下,利用相关设备来控制机器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以保证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工控系统有哪些类型?
   工控系统主要包括DCS(分布式控制系统)、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RTU(远程终端)以及SCADA(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等。但它们各自的特点、应用范围、使用场合、规模大小和通信技术都是有区别的,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什么是工控电脑?
   工控电脑是指基于嵌入式系统的操作平台,可实现当前广泛使用的工控机、平板电脑、HMI(人机界面)等产品的功能,直接支持彩色触摸屏操作,更带有模拟量输入、开关量输出接口,支持音视频编解码、网络化传输,可直接搭建小型控制系统或作为安防、工控相关操作终端。
   工控电脑用什么系统好?
   windows工控电脑系统
   工控电脑系统一般都会比家用或商用电脑系统低一到到两代,比如现在一般家庭用的win7,工控电脑一般会选择XP或者更低的2000,这是因为一般主流系统漏洞比较多,对外部病毒攻击的抵抗力比较差,而且工控电脑要求稳定,不可能经常性的为了打补丁而频繁的停系统,用老系统的话一般系统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检验后稳定性较好,而且不会有新的补丁。
   当然,关于工控电脑用什么系统好其实也和编程有关系的,例如可能很多客户会选择用windows系统,因为一般的编程软件,组态软件支持的都是windows系统,当然也有用unix,linux等的,只是会相对少一些而已。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工控电脑用什么系统好也和购买的机器有关系,有些工控电脑只能安装windows系统,不支持xp系统,那这个系统你装还是不装呢?
   所以总的来讲,工控电脑系统的选择不仅和系统本身有关系,还和应用场合、设备本身是否支持某种指定系统等因素有着很大的关联。好了,关于什么叫工控系统,工控电脑用什么系统好就讲到这里。

网友A:
有了网络,其实在办公室环境,照样控制工业自动化与驱动现场。所以,PC机商业的也照样可以呀。工业4.0时代,变化很大的。有了网络,我在家用电脑把现场的控制权要过来,就可以操作了。现场不用去的。

网友B:
工控系统是指由工控电脑与工业过程控制部件组成的自动控制系统,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涉的情况下,利用相关设备来控制机器按照预定的规律运行,以保证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还头一次听说工控系统必须有工控电脑。个人觉得工业处理器更合理。

网友C:
老板交代一个任务,备份公司的工控系统软件,我懵逼中

网友D:
硬盘备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