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1):
第一张图片采集电压电流等参数后传递到地二张图片(数据采集器),数据采集器上面有ip等数据,第二张图片通过网线与第三张图片连接,据说是通过一下叫F2的网络传输到控制室,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判断哪个原件出现故障。有没有懂的老师指导一下。本人电话13359818880。

网友A:
图片呢?发一下,有办法.

网友B:
用串口模拟数据的发送,然后在接收端看一下你发出来的数据对不对不就行了,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处理?

楼主:
主要是我不懂,哪位大哥要是能帮我请留下电话,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不懂,哪位大哥要是能帮我请留下电话,不胜感激。
1、看图片中所有零部件的电源指示灯是否点亮(供电)
2、在控制室电脑上运行ping命令,ping设备的IP地址11.66.152.10的地址是否导通。

楼主:
肯请哪位老师能留下电话,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