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暖锅炉祝引风机2.2KW噪音很大,自己动手做了个变频箱

楼主(2019-12-21):
一台0.5吨取暖锅炉主引风机2.2kw噪音很大,且损坏多次了,查看感觉有点大马拉小车嫌疑。老板在我的劝说下决定提高配置,我亲自动手新做了个变频箱,还加了一只三相电度表,考核一下节电效果。
这下好了噪音没了,电流从3.4安降到0.8安引风正常,节煤又节电,方圆5公里最高配置,老板乐了,一会八星级饭店伺候。

网友A:
原来大马拉小车

网友B:
变频器输出还经过接触器再到风机?

网友C:
很为你高兴,工控技术人员得到了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输出还经过接触器再到风机?
这个您认为有问题吗?

网友D:
其实也算不上大马拉小车,因为锅炉引风机负载变化相当大,冷风是重载,热风是轻载,通常运行时是热风,也就是轻载。工程师在设计时当然要考虑冷风运行,也就是重载,所以电机就必须按重载配置。

网友E:
个人认为可以省去变频器输出交流接触器,可以降低成本哦。

楼主:
仔细看,缺一不可,根本不多余,

楼主:
噪音问题我找到了,没有软联,共震。

网友F:
0.5吨的烧煤的锅炉,引风机应该不小于4个千瓦吧,难道你的排烟连脱硫都不用?不怕环保过来?一张票子就是不少银子哦

网友G:
楼主这配线应该再规整一下。

网友H:
为什么不省去变频器输出交流接触器。

网友I:
高配。楼主厉害了。还有有变频与工频的转换。很不错呦。

网友J:
加个继电器是干什么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变频采用中继启动,不是三线启动

网友K:
个人认为,这么小的电机还做工频有点浪费,用个变频不就够了吗???

网友L:
原来是工频运行现在改变频吗??
这个节电是效果明显啊!
我这最近也准备改一个自来水泵。
原来7.5KW是工频运行。现在准备改自动恒压供水。预计改造费用一年半收回!

网友M:
楼主想的比较周到。工频起到备用作用。万一变频故障,可以直接切到工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0.5吨的烧煤的锅炉,引风机应该不小于4个千瓦吧,难道你的排烟连脱硫都不用?不怕环保过来?一张票子就是不少银子哦
这台锅炉引风机确实有点小,应该是 4.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想的比较周到。工频起到备用作用。万一变频故障,可以直接切到工频。
我在设计变频控制负载时都加装工频应急部分,有源设备还是有一定故障机率的,消防电气控制就规定了不能用有源装置启动消防设备,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想的比较周到。工频起到备用作用。万一变频故障,可以直接切到工频。
我在设计变频控制负载时都加装工频应急部分,有源设备还是有一定故障机率的,消防电气控制就规定了不能用有源装置启动消防设备,
消防系统有柴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省去变频器输出交流接触器。
MI接触器在这里是用来隔离工频的,比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