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1):
目前,在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为了弥补谁被正常运行的无功损耗,电力企业普遍都会使用以并联电容器为主要元器件的无功补偿装置来保证负载设备的高效率运行,且该设备可起到稳定系统电压,提高功率因技术的作用。在国内市场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在电力行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面临电力电容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损坏的情况日益严重,受到电力用户的广泛关注。下面就对电力电容器损坏原因做具体分析。
1、合闸涌流造成电容器损坏
电力电容器在正常工作时的合涌流的大小跟对电容器进行投切的装置有关。当开关对电容器进行投切时,用电回路会产生合闸涌流,若产生的涌流值过大,会造成电容器产生过电流过电压的现象,使电容器产生电击穿,绝缘物质老化加快,容值衰减严重,加速电力电容器的损坏。
2、电网谐波造成电力电容器损坏
众所周知,谐波是影响电能质量的重要因素。电力系统中的谐波是以谐波电流的形式存在的,它回使回路中的电流和电压发生畸变,畸变后的电流电压也会引起电容器过电流过电压,对电容器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发生损坏现象。
3、管理意识淡薄造成电力电容器损坏
现在,很多电力企业和厂家对无功补偿设备的管理和日常维护意识较为淡薄,没有对电容器进行日常的检查和监测。另外对电容器的使用环境要求不严格,例如:散热设备是否完善、周围有无发热源、有无腐蚀性气体和爆炸性尘埃等等都直接影响到电容器能否正常运行。造成电力电容器损坏。
4、电容器自身质量不合格造成电容器的损坏
近年来电容行业发展迅猛,造成市场上的电容品类繁多,质量也是良莠不齐。若选择的电力电容器质量不合格,在进行无功补偿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损坏,影响工厂企业的无功补偿效果。
上述分析了电力电容器损坏的原因,提醒相关人员在选用和使用电容器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使用规范,尽量减小电容器损坏率,保证无功补偿的正常进行。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很普遍和很重要。实际也是这种情况。电容容易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温度二是耐压。温度升高除了本身电流外还有谐波引起。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检测一下用电环境,看看是几次谐波为主。针对性的在电容前加电抗,同时适当把电容的耐压等级提高。这样就能保证补偿电容的工作正常。

网友B:
我们遇到过就是因为无功较大导致频换启动运行。使用4年时间更换。
其实常见的问题就是谐波和温度使其损坏!

网友C:
楼主的积分为什么是负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