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一个问题,标签变量声明中的=>是啥意思?

楼主(2019-12-21):
这些标签变量声明的时候=>啥意思

网友A:
输出的意思,指它的引脚输出到哪个变量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输入声明用= 输出用=>吗

网友B:
输入是:= 吧..输出是=> 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应该是输出的管脚吧。

网友D:
表示输出到哪个功能块的输出变量。这些变量是在功能/功能块定义时的输出变量。

网友E:
输出引角

网友F:
这个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