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平方的线穿不进防爆电机的进站口怎么办

楼主(2019-12-22):
55KW的风机,星三角启动,敷设线管也不大,刚好能穿进去。50平方的线是不是太粗了?

网友A:
钳子捏一捏,扎带扎紧

网友B:
看下电机的额定电流,一般情况下35的线是够用的,用50的是真的很大余量

网友C:
55kw风机星三角启动额定电流约105A,应该有2根电缆进电机,每条电缆运行电流约60A,100米距离内用50mm2铜电缆偏大了(不要告诉我是用铝电缆),还有如果穿2根电缆进防爆电机,你们是如何保证电缆孔密封的,一般这样的防爆电机接口密封胶垫是多层同心圆的。电机电缆口外面还有没有设置挠性管?

网友D:
110A左右的电流用50mm2铜线着实奢侈。

网友E:
16的铜缆就够了,星三角是双线进。

网友F:
50平方确实粗了点

网友G:
50平方的线足以满足55KW电机全压启动,Y/△启动有35mm2就足够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25mm的足够

网友I:
楼主不会是下6根50线吧,3条50加3调35都已经是很豪华的做法了

网友J:
25平方足以

网友K:
不知道楼主最后选择怎么处理啊
答案这么多,还是选择合适自己的吧!

网友L:
   用细电缆打接头过渡吧。

网友M:
120A电流/6再增加两档安全,35平方足够

楼主:
额定电流103安,只有一个进线口,选择进6跟单线进去,穿线用的圆管,想着安全点,选择了50平方的线。
不行的话只能改35了。

网友N:
星三角起动要用六根线,25平足够16平也可用了。16平保守用63安,两个63就是126安了,电机最多110安。

网友O:
按照国家防爆电器的规定你这种接法肯定不合格,要么使用六芯电缆过渡,要么引入口浇封。

网友P:
引用 网友E:
16的铜缆就够了,星三角是双线进。

我在实际工程都是如此配置电线的,用502铜线,那个铁定是当地驴子实在太多太多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E:
16的铜缆就够了,星三角是双线进。
双线进是什么意思?是2根16平方电缆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