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2):
目前生成部件汇总表是整个项目的。如何只生成指定位置代号的部件汇总表?或者不同位置代号分页显示也行。

网友A:
新建报表时,选择当前页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试过了,这样只能生成当前页的汇总表,并不能生成指定位置代号的汇总表.
比如我的项目有好几个电箱,每个电箱(每个电箱都有好几张图纸)都要生成各自的汇总表,这样好像没办法实现.

网友A:
那你试试手动选择,只选择某位置的

网友B:
你画图时先规划高层代码,再按电箱规划位置代码,在生成清单时就可以按高层代码--位置代码生成清单

楼主:
手动选择灰色不可选。
规划了高层代码,按高层代码,位置代码生成清单其实就是在该位置生成一个清单,该清单作用范围还是整个项目。

网友C(2020-04-16):
此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在生成报表弹出的筛选器里面设置对应的高层代号,或位置代号,如图

网友A:
回复 网友D:
正解,多来论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