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2):
近段时间维修了很多AGDR-71C的驱动板,在维修过程中总结了一些维修经验与技巧,此驱动板工作原理比较复杂,采用了大量的贴片元件,结构紧凑,给维修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下面分享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故障和维修思路,仅供参考。
实例1:上电即烧V2(FDN358)见图1:
一上电就烧V2,有时将V3稳压管一起击穿,说明流过V2的电流很大,超过了该管的额定工作电流,,说明其后极有短路现象,维修时可以把V2拆了暂时不装,测量V1(FDS8958A)有无击穿现象,,同时测量U1(LM555)的供电电压5V端有无短路现象,在维修实践中,V1(FDS8958A)最容易损坏。
在本例故障中,在没有排除故障前,切勿装V2后就上电,否则屡烧V2,在此电路中,V2 V1 U1 D2 D4 共同组成震荡电路,驱动3个变压器T1 T2 T3,正常工作后为6路驱动电路提供工作电压。此电路中,V1是最容易损坏的,在拆掉V1 V2后可以上电进行测量V1的2脚和4脚工作波形,正常波形为方波,如波形正常,说明U1 D2 D4工作正常,这时可以短接V2的S D极上电进行测量有无静态负压,正常后可以安装V1.
例2:通讯板AINT-14C过来的5V短路。面板显示5210.见图2:
此例故障的5V电压是由通讯板AINT-14C提供,驱动板上出现短路现象而导致通讯板无法正常工作,因此面板报5210(通讯不良)。
在驱动板上有其5V供电的器件有D5 D6 D7(HC125) D8(FST3345) D9(HC125) D10(CD4053)和6个管压降检测光耦A2611。
维修此故障时,可以直接测量X2插座20脚和5脚的在路电阻值,正常为3-5K左右,如出现短路现象,可以逐一脱开上述元件,一般都可以排除故障,此板很少有瓷片贴片电容击穿现象。
例3:上电即烧驱动变压器的次极整流二极管(A7)
以其中一相为例,见图3:(下桥)

由驱动变压器T3次极V601 V602 2个A7整流后输出24V电压,其中A602(78L05)输出5V电压供D601(74H02)或非门电路,D604(MAX4622)逻辑开关,驱动光耦V610(A4661),其它电路就由24V提供,其中V607是易损件,一般都是这个击穿引起的,其中D604不要拆了不装,否则也会引起烧2个A7整流管
例4:6路驱动全无静态负压
此例故障维修方法和例1相似,6路驱动供电电压是由3个驱动变压器提供,其初极震荡电路有V1 U1 D2 D4共同组成,其中U1(LM555)是时基电路,是此电路的核心,上电后可以测量其3脚输出的脉冲信号,如正常,可以测量V1的输入脉冲信号,如U1 3脚没脉冲信号输出,可以详查此电路,此电路中,V1 D2是易损件,其中A1 78L05提供的5V电压也一定要检查。
例5:+5V短路(以其中一相为例)
此+5V电压的产生和上述5V电压是不同的电压来源,5V是由通讯板AINT-14C提供的,+5V电压是由24V经78L05进行稳压提供,此电压有短路现象一般会引起78L05发烫,测量其输出1脚即可判断,见图4:

其中+5V-AL就是其一相中5V提供,此例中最常见的是由D201(74HC02) D204(MAX4622)短路引起。
例6:其中一相静态电压为24V
此例故障比较简单,但也很常见,见图5:

例7:其中一路静态驱动电压不足
正常驱动静态电压为-7.5V左右,此例为-3.8V左右,见图6:

例8:驱动静态电压全部正常,但运行后6路全无驱动脉冲
此例故障在维修过程中是最常见的故障之一,屏蔽管压降检测后运行不报故障,但6路全无输出,还是静态负压。见图7:

6路脉冲由D5 D6 D7(HC125)缓冲器,D8(FST3345)然后再输入到6个驱动光耦进行驱动,用示波器分别测量6个驱动光耦的输入脚,一般都没有驱动信号输入,分别测量D5 D6 D7的输出有无波形,在此例中,3个HC125一般都已经损坏,可以直接进行更换后试机,如果还是无脉冲,更换D8一般都可以排除故障。
例9:上电后一运行就报2340
在进行了管压降检测屏蔽之后运行还出现报2340故障,这时可以直接测量6个检测光耦A2611的6脚电压,此脚电压应为低电平,如出现其中一个为高电平,就测量其2和3脚间的电压,正常为1.5V,如为0V,说明此光耦没有工作,也就是说其初极没有引成回路,可以详细检查其初极管压降检测电路有无断线,开路,将其排除即可,如6个驱动检测光耦6脚都为低电平,可以直接更换D9(HC125)一般都可以排除故障。
例10:单板连接可以正常运行,动态脉冲也正常,但将其连为3连板后运行报2340.
此例故障可以结合例9进行维修,一般无需检查6个驱动光耦了,直接更换D9 D10即可排除故障。

以上是10个具有代表性的故障维修思路,仅供参考。最后总结一下此板的维修经验:
1:此板可以单上24V电压进行维修,工作电流一般在240ma左右,如偏小,可以测量6路驱动触发电压,也可以测量6路驱动工作电压,一般为24V,如电流偏大,说明6路中有其短路现象,可以分别测量78L05的1和2脚在路电阻值,一般为3K左右,如偏小,一般为74H02 MAX4622损坏。
2:单板屏蔽后运行如还是报2340故障,可以分别测量A2611的初极回路电压是否正常,正常为1.5V,如不正常,即可判断管压降回路有故障。
3:此板上电后,通讯板上的GDD红灯亮,说明驱动板上的5V出现了短路故障,可以直接测量驱动板插座X2D的5脚对地电阻值,一般在3-5K左右。
4:当3个驱动板共同组成3相输出时,一个驱动板就成一相,3个共同组成U V W三相,D8的19脚应为低电平,当单个驱动板工作时,D8的19脚应为高电平。
5:三连板运行后报2340,测量6个检测光耦A2611的5和6脚电压正常(低电平),如出现高电平,可以测量其2 3脚电压,正常为1.5V,如为0V,说明管压降检测电路有问题。
如6个检测光耦5 6脚电压全部正常,可以排除管压降检测电路异常,可以直接更换D9(HC125)和D10(CD4053),更换后如不报2340了,但6路驱动全无动态电压,可以测量D8 19脚电压,正常为低电平,此时可以直接更换D5 D6 D7 ,一般都可以排除故障。

          以上是在维修过程中的一点心得,难免有错误的地方,望谅解。

                                            沈振
                                                   一剑西来 2019.12.22 于江阴祝塘。

网友A:
原谅老夫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

网友B:
卧槽,卧槽,谢

网友C:
为沈师傅点赞!

网友D:
都打印出来了!看到公司的logo有点扎眼

网友E:
驱动板不会,会换??

网友F:
谢谢,这么详细

网友G:
沈工真奇才!我们天天要接触这块板子,这可以当做对号入座的教科书了。。。

网友H:
沈工高手,看了你很多帖子,画图到原理分析深入浅出,透彻,加个微信呗

网友I:
沈工您好:
   刚费了十来天功夫把abb800的驱动板原理图画出来,却正好看到您的帖子,早看到该多好。
   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abb800这个驱动和一般的变频器不太一样的是它的驱动脉冲,一般变频器6个igbt需要6路,这个却需要12路,就是说1个igbt需要两个脉冲,这两个脉冲是不是完全反相的,请指教。

网友I:
最后一张图有一点小错误,x1和x3的下脉冲是从15.17脚进去的,和x2一样。

网友J(2020-02-01):
高手高手高高手,谢谢分享.手里好几块,正待维修,读了您的帖子受益匪浅,少走很多弯路啊!

网友K(2020-07-03):
以前修了很多 有的根本找不到问题 更换了5v的那几个片子 后运行几个小时候 125 突然冒烟  经常这样   也不清楚是不是公司采购的配件不行还是 哪里还有问题  后来公司遇到知道换了5v的那几个片子不好的  索性就不维修了 以前我还遇到一个二极管坏的 很少见 但遇到了 就是高压检测那边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L(2020-11-20):
回复 网友I:
我也仔细看过这个图纸有小许的错误 但总体电路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  我单板测试的时候 先让板子并联工作 测输出g上下 最后让板子三相单独工作 然后测试x1 x2 x3 故障输出的排针 认为模拟下故障看是否符合 最后在上机器

网友M(2021-01-08):
感谢大神分享,多多学习

网友N:
这样一个精华贴,竟然一个月没看到!

网友O(2021-04-12):
哪位师傅帮忙看看模块管脚图6MBP30VSC060-50

网友P:
沈工可以说把该分析的都给解剖了(精华帖果然有含金量),这个板当初好多维修点可搞不定,其实维修成功率很高的,这块板也是abb设计得最成功的一块驱动板,现在这个国产仿品板,害了很多维修人员,国产的主要就是绝缘和干扰没搞好。
这个板三相并联驱动和三相独立驱动的关键点就是x1-6。如果X1-6插了排线,D8的19足就高电平,电子开关fst3345内部断开,三相独立输出。d10-10/d10-11也是高电平,电子开关检测的输出上下桥是6个桥臂的,那个没工作,或者不同步,都报f2340;
如果x1+x3排线没插线,D8的19足就低电平,这时候三相就是并联输出,cd4053的10/11足也是低电平,这时的检测,只有v312和v412工作,另外驱动检测是开路的…… ,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维修中,有的单相模块炸的妈都认不出来,就是并联时单相工作电流过大造成的。这个我不是在此瞎说,只要把以上几个芯片的pdf找出来研究一下,对照设计电路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Q(2022-01-09):
高,实在是高!

网友R(2023-06-03):
上电一会就报comm module  是哪里的问题?参数设置的问题?面板启动就报run enable

网友S(2023-08-13):
精华 绝对用心了 学习 谢谢

网友T(2023-11-30):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U:
这些经验都是无价之宝啊,感谢分享

网友V(2024-04-15):
74HC02 或非门的逻辑 写有L出L 这不符合或非门逻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