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2):
一台老华为变频器,输入三相中的A相电流为0,其余两相正常,输出电压电流平衡,可以正常工作,以前修机过分注重于输出三相的电压电流,经常性忽略输入相,不知道这种情况对变频器和负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个牌子没用过,但是一些小功率的变频短时间缺相不影响输出,时间长了会报警

网友B:
输入电源A相为0 说明A相断相。变频器轻载时,还能运行,输出三相还正常,如果重载就可能报过载或过流 或失速故障。变频器缺相运行对整流器件有影响,因是三相整流,一相不工作势必使另两相整流器件承受电流增大【因为输入功率是定值 电压也是定值】为了保证输出哦功率,整流器件通过的电流必然增加,再说两相整流的电压幅值与三相整流的电压幅值肯定不同,这样势必使电容【中间回路】带载能力有所不同,变频器出力降低,带载能力降低。

网友C:
没有输入缺相报警功能还是此功能屏蔽了?
二相供电时空载及很轻的负载时可以工作的,但电机电流大的时候变频器就会报过载;

网友D:
母线电压多少?电压不正常,有故障运行不安全,故障会扩大。

网友E:
用着应该没事不过功率稍大的还是三相输入为好  你这个没有三相输入检测应该是小功率  一般5.5以下的整流坏了我都改成二相输入只不过是为少接一根线安装方便也没出过亊…报过流一般是检测输出的但也有的也有检测母线电流的  个人看法技术有限错了请大家更正…

网友F:
如果是这样,三项整流模块是可以测试的,换个整流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