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2):
测静态电压上桥-10v下桥-8v,动态电压上桥+1.89v下桥-1.89v,下桥光耦是316启动也没报警!光耦3脚4脚+5v正常10脚11脚输出
-8.9v正常13脚14脚输出+18v正常,求解下桥驱动电压还是负压!再怎么查

网友A:
把14-16 脚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没用

网友B:
上示波器

网友C:
先换光耦,A316J全换了,如果还不好用就把驱动那二极管换了,是好的也换,换六路。

网友C:
你拍个照片

楼主:
换了上下光耦

网友D:
上三路,下三路分别对比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了上三路电压正常下三路不论启动还是停止都是负压,查了没有元件坏,

网友E:
回复 楼主:
把功率三极管都换了看看

网友B:
有示波器吗?有些信号是瞬时的过了就没了,万用表测不到

网友C:
把驱动二极管换了,好的也换,如果不好用检测主板给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你这都没正压跟三级管有关系。

网友F:
有些机型启动后,为零压,甚至是较低的负压。正常与否,与驱动供电电源的电路形式有关。
不一定都得是正的电压。
示波表看下脉冲,是个好办法。
如果稳压二极管是15V左右的,运行中正的分量较小,会测出零压或负压。反之,运行后正的分量较多,测试为较高的正的脉冲电压。

网友F:
另外,拆除模块后,一定要正常屏蔽后,才能测到正常的输出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是启动后不用屏蔽直接可以启动没有报警,测出上桥是正压下桥是负压。

网友F:
嗨,没有屏蔽下的输出,显然不是正常脉冲信号!!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咸老师,我一直搞不懂,我给PC929屏蔽了测就是没输出,很多台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了模块下桥用929启动不报警,也代替过主板,驱动三只NPN和PNP三极管也都换了,问题依旧!之前修过的三基和台达都是启动报警后屏蔽测电压都是正3伏差不多。没有示波器想着就这几个元件,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把二极管换了,我前几天修个跟你故障一样,把驱动电容,和二级管换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全都换了,还是启动不报警也没有正压,刚好一台同型号的三基S1100的机器11kw是好的,把模块给拆了,居然测驱动也不报警也没有正压,不管动态还是静态都是负7.5伏,装好模块带电机一切正常,这三基的驱动电路怎么会这样的,,

楼主:
同型号同功率一台好的,拆了模块居然也是不报警动态静态都是负7.5伏,装上模块后带电机正常,一般驱动静态是负压动态是正压,这样才正常,三基的机器是上半桥正常下半桥不管动态静态都是负压,求大神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