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3):
单位做设备的,设备功能有多种,大致差不多,控制箱几乎统一大小,年产量几百台。
目前存在问题:
1.接线工来不及接
2.同行业东西都差不多,完全可以替换,没有优势
于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能不能做成一块板子,采用单片机编程或者把所有功能都定好,需要用就接上,不用就不接。
外部接线,如接触器、电源等使用插头连接

下面展示下公司部分产品

每个柜子都差不多,能不能把红色框内全部替换成一块板子或控制器,类似于下图的驱动器

网友A:
接线可以外包

网友B:
当然是可以的
关键是这个功能版开发成本有没有核算过?
要是能够批量生产应该还是合算的!
这样还能节约成本!

网友C:
成本大了,过于集成还要考虑干扰,所带负荷,箱内空间布局,还有散热,继电器的可维护性。现在都讲究模块化,你这个想法吧只能针对某类产品,不适合大量生产

网友D:
有几百台的量了完全可以这样开发

网友E:
首先肯定是能改成单片机控制的,而且有大把的人能做这个工作,做成了以后整个成本会非常便宜。
但是……
一是抗干扰能力,二是寿命问题,三是客户能不能接受。PLC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前两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调试过程中,一般也不会考虑设备本身的问题。出现干扰,第一反应是线有问题。如果用单片机,这些干扰啊、寿命啊就得考虑进去。
用PLC比较灵活,客户有一些小的要求随时能添加,单片机不行。再就是成本上差的太多,客户也不是傻子,还卖原来的价格,有可能会让人无法接受。最后,如果单片机做成的工控板坏了,你就只能整个换了,PLC最少还能换个继电器啥的。

网友F:
接线工的操作手法是不是有改进的余地,比如,先测量好每一根线的长度,然后批量制作好,接板子的时候就只用一根一根放,拧端子,这样能减少不少时间。

网友G:
现在随随便点都提倡做板子。事实上做板子需要的能力很多,抗干扰,稳定性,扩展性……等等。如果只是实现功能,那当然是可以的,但顾全大局的考虑包括成本以及发展,这些综合起来的话,需要有技术的积累沉淀,还有稳定的研发等的投入以及不错的市场。

网友H:
关键是要有数量;另外自己开发的稳定性、抗干扰性等方面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检验;

网友I:
我是设计成PLC外的输入输出集成在一块板子上(同时还有交直流电源分配),可以省下很多中间连接,效果很好

网友J:
个人覌点:
1,几百台/年应起单片机专用板。
2,可降点价,这就是竞争力。
3,担心干扰什么的,PLC(大部分)不是单片机做的?
4,前题,要写清楚要的功能,性能指标。看电柜,2w,2个月时间。大把人愿做。

网友K:
回复 网友I:
你这个怎么和plc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肯定是能改成单片机控制的,而且有大把的人能做这个工作,做成了以后整个成本会非常便宜。
但是……
一是抗干扰能力,二是寿命问题,三是客户能不能接受。PLC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前两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调试过程中,一般也不会考虑设备本身的问题。出现干扰,第一反应是线有问题。如果用单片机,这些干扰啊、寿命啊就得考虑进去。
用PLC比较灵活,客户有一些小的要求随时能添加,单片机不行。再就是成本上差的太多,客户也不是傻子,还卖原来的价格,有可能会让人无法接受。最后,如果单片机做成的工控板坏了,你就只能整个换了,PLC最少还能换个继电器啥的。
PLC里面的继电器和板子上的继电器,没有区别啊,都是焊接上去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以详细阐述下你的板子吗?想来想去都不明白板子的用处

网友L:
年产量不低,替换原先非常稳定的控制部件来节省成本,需要检验替换品的可靠性可稳定性。淘宝上的东西,能用又便宜,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你懂得,别人搞出来就撒手不管了,能用就行,管它抗不抗造,不抗造顶多给买家邮寄一套新的替换,根本就不会考虑买家因为不稳定故障停机替换的损失等因素,这就是看不见的地方。

所以,还是建议不要在控制器上打主意。

网友M:
单就你那个图片来说,没有多少改进的余地.因为plc接线比较少,改成单片机也省不了多少事.而其它元件,基本不能省进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M:
的确是的,所以有点尴尬,想想很多元器件还是省不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阐述下你的板子吗?想来想去都不明白板子的用处
就是做块板子,集成继电器、信号电源,交直流供电,直接连接PLC的输入输出的点。这是二个功能基本一样的图,减少了很多接线,特别是电源并线;只要随便叫个人就能接;而且不会错;逻辑功能在板子上定义好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怎么和plc联系
如果直接开发单片机的话代价稍大,扩展麻烦;用PLC直接加个专用线路板价格便宜;扩展分方便,特别对应模拟量、数字量输入输出的小功率负载

网友D:
其实楼主也可以考虑用这种工控板,这种继电器容量大就可以省掉一些接线与空间了,我看你的继电器用的都是常开,就用点数大的,另外你量大可以要求用底座这样就算坏了也容易更换。

网友N:
楼主,都是继电器控制吗 ?
没有伺服和步进吗 ?

网友N:
我可以帮你们改。
但是有工人是不是就没有事情做了呢 ?

网友O:
早在四五年前就开始自己做板子了,很多领域里都是可以用单片机替代PLC的,主要是灵活性要比PLC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设计板子,设计的时候,尽量多留下几个端口,方便以后扩展什么的;当然,工控的东西,对设计要求有些高,再就是看你做的东西有没有量,如果只是几台的话就不合算了,如果几十台上百台的,就合算,比PLC省钱多了。

网友P:
从单片机开始做起,需要不断地试错,这点让客户接受很难,必须在厂内做老化试验等,我记得我原来单位生产的单片机产品还要取得一些产品认证才能真正投放市场,这些需要一笔不算小的消耗。
开发单片机产品,首先要有很不错的硬件设计工程师,这种人才身价不菲,比找软件工程师难,舍得投入组建团队是必须的,至少初期要这样,不仅仅是有兴趣就能做到的。
看第一个像是压滤机控制箱,给人代工的话很难做这个尝试,出现问题很容易丢客户。
单片机产品批量大有成本优势,而且保密性好。要做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还要做好颗粒无收的打算,我原来单位做单片机数据采集和通讯类产品,有一个不算很小的研发、生产团队,在行业内也算小有名气,但是抗干扰问题始终困扰,无穷无尽的打补丁,包括软件和硬件。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这么说可把我吓着了,没做过单片机,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干扰,哪怕涉及PLC的通讯,模拟量等信号,可能我人品比较好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理解为从程序里换个PLC输出点。这在单片机里能做到,但要求板子上有烧录电路。

回复里说啥的都有,总结下来就是“利益相关”,“PLC党”和“单片机党”对立。我站PLC,因为我只会PLC。

您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利益相关”。

网友Q:
看描述,是不是可以这样
1.设备功能有多种,大致差不多,控制箱几乎统一大小
首先将控制程序统一在一个PLC里,通过“选择开关”决定应用程序
再就是控制箱统一,这样控制箱品种单一

2.接线工来不及接
什么原因? 控制柜统一了,在忙不过来,只能说他们缺少规划
实行流水线式标准化作业。

网友R:
能省的地方就是把继电器集成到一个板子上,有一些线可以通过线路板的连线省掉,继电器线圈可以集成到插头上,通过排线引到PLC接线端子。

网友L:
不过可以尝试一下更换品牌控制部件,比如换信捷,海为等国产货,变频器是台达的对吧,也可以换换别的牌子。

网友S:
单片机和PLC都可以用。什么熟悉用什么,什么省钱用什么。只要求可靠性必须满足要求。其他的都无可厚非。

网友T:
引用 网友M:
单就你那个图片来说,没有多少改进的余地.因为plc接线比较少,改成单片机也省不了多少事.而其它元件,基本不能省进单片机.
专业!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也可以考虑用这种工控板,这种继电器容量大就可以省掉一些接线与空间了,我看你的继电器用的都是常开,就用点数大的,另外你量大可以要求用底座这样就算坏了也容易更换。

仿三菱?

网友D: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也可以考虑用这种工控板,这种继电器容量大就可以省掉一些接线与空间了,我看你的继电器用的都是常开,就用点数大的,另外你量大可以要求用底座这样就算坏了也容易更换。

仿三菱?

这个是仿三菱的。

网友U:
用单片机完全可以。只是可靠性不好解决。如果只是把继电器部分做成板子,把电源部分及公共端集中,接线会少很多。但是也有问题,板子上的继电器数量需要考虑好,这么多的继电器在一起板子的大小也需要考虑,

网友V:
有实力的自己搞一台试试,不会搞的老老实实用PLC吧,小型机的价钱也高不到哪

网友W:
电磁抗干扰能力呢……有时候电磁感应真的搞死人,尤其是模拟量读取,用单片机或者PCI的话,信号跳动会十分的大……

PLC有他的存在的合理性

网友A:
用半年时间搞一个单片机控制的试试效果再说吧

网友P:
回复 楼主:
做事情都要往坏处想,往好处做,改弦易张要有承受失败的打算才能考虑这个事情。

网友O:
回复 网友C:
你恰恰说反了,单片机开发的产品就是适合大批量生产的,并且比PLC便宜,至于说干扰问题,稳定性问题,这个要看工程师的功底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W:
设计能力问题不能怨单片机,在论坛里看到过好多人问干扰的问题,还是PLC的,所有一切的干扰,看你会不会整改,你不会使用,给你10万的PLC一样不行,如果你是行业高手,给你一个1块钱的单片机开发出来的板子一样稳定,这个要看设计人员的能力。

网友Q:
引用 网友O:
设计能力问题不能怨单片机,在论坛里看到过好多人问干扰的问题,还是PLC的,所有一切的干扰,看你会不会整改,你不会使用,给你10万的PLC一样不行,如果你是行业高手,给你一个1块钱的单片机开发出来的板子一样稳定,这个要看设计人员的能力。
这话极端了,PLC成品经过一些列的实验,抗干扰能力就是比单片机强。
稳定不稳定与多因素有关
当年我们就是用PLC战胜了单片,单板,鼠笼工控机
单片机作为开发专属设备是不错的选择,但周期呐,PLC已经见效益,单片可能还在调试,工艺一变,那个来的方便
你就看看印刷机,电梯,直燃机......那一个不是量产,不是很多在用PLC吗

网友X:
plc的输出一般都需要外接个继电器应该是有原因的吧,需要起一定隔离的作用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设计能力问题不能怨单片机,在论坛里看到过好多人问干扰的问题,还是PLC的,所有一切的干扰,看你会不会整改,你不会使用,给你10万的PLC一样不行,如果你是行业高手,给你一个1块钱的单片机开发出来的板子一样稳定,这个要看设计人员的能力。
做产品最终要看产生的效益,一般做电气成套和电气工程的,不会没事储备单片机软硬件开发人才,组建团队是不容易的,当然可以外包,但是外包面临的问题是大公司看不上这个活,小公司和个人又存在信任度问题。
任何一种产品做出来都要重复做各种试验,反复改进,软件有bug还好办些,如果硬件设计有缺陷,改进非常耗时耗精力,一蹴而就的单片机应用产品真的有吗?如果用于数据采集和通讯这种还好,用在控制方面,需要非常严苛的测试。楼主这个箱子是压滤机的,我记得油缸压力能到20多MPa,这个如果出问题是很危险的。

网友S:
这帖子都盖这么高楼了?可见楼主的问题涉及技术路线。大家都很关注,假如是我,对单片机应用很熟的话,我会选择单片机方案。因为,单片机方案成本比PLC要低太多。第二,单片机方案不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是定制的。体现个性化设计。如果做的好,提现的就是专业性。别人很难复制。

网友P:
引用 网友S:
这帖子都盖这么高楼了?可见楼主的问题涉及技术路线。大家都很关注,假如是我,对单片机应用很熟的话,我会选择单片机方案。因为,单片机方案成本比PLC要低太多。第二,单片机方案不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是定制的。体现个性化设计。如果做的好,提现的就是专业性。别人很难复制。
我现在干的是甲方,就因为这个所谓的专业性和别人很难复制,我就不会选个性化的单片机产品,plc做的,大多数会给程序便于维护,单片机类的遇到问题一点办法没有,始终要依赖厂家,太被动。

网友S:
所占行业和市场不同,理念也各异。都有自己的理由,这样的争论无异议。单片机用好了,也是很有特点的。其实变频器、PLC也都是单片机系统,只不过,他对以同一个品牌而言,是做成一个为开发系统的平台,仅此而已。其核心都是单片机类的智能芯片。

搞单片机,其实就是定制硬件的PLC或者控制器。

网友Y:
继电器设计成一块 I/O 板

网友S:
哦,我还想补充一下。用单片机在工业现场做底层智能控制与监测工作,考虑的就是3各方面。第一,低成本;第二,可靠性免维;第三智能化网络化的专业定制。

如果达不到这三点特征,那用单片机就失败了,也不可能在工业的底层控制领域有市场。特别是第二点,免维是单片机单元必须要做到的。其实现场底层的控制器好多都是单片机的产物。最典型的就是温控器。

网友Z(2020-02-22):
目测一个变频器一轴,可以换国产品牌混合型的PLC,质量有保障,成本也降低 再降低就是仿PLC控制板 ,质量稍差,3  5年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