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3):
有位客户使用了我们ModbusTCP转ModbusRTU转换器,用来连接变频调速器,然后用西门子S7-1500PLC控制这个变频调速器,下面以S7-1500读取变频调速器的其中一个参数频率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变频调速器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

3.西门子S7-1500 PLC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三、参数设置如下:

1.变频调速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0.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3. 变频调速器寄存器地址是1000H,转换成十进制4096,这里用的是03功能码,西门子modbus地址要+1,所以做如下程序:

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设置,就可以实现S7-1500PLC与调速器的通讯,另外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块也可以直接能和上位机监控软件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

连接参数数据块定义如下:

通过这样简单的操作设置,就可以实现S7-1500PLC与调速器的通讯,另外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块也可以直接能和上位机监控软件通讯,如WinCC、组态王、力控……

网友A:
能用得上的1500的主顾,绝对直接Profinet 挂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一定啊,啥样的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