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其它里组合和组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2-23):
请教前辈,编辑-其它-里组合和组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一般用作宏,比如PLC用黑盒和连接点做好了,组合一下,加入宏,下次调用时就整个出来,且不能删除其中某个点

网友B:
楼主给我一个EPLAN的安装包和key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包老大了!网上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组块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