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3):
一个没用几个月的发电机组,今天启动时出现了图片的报警图示。没有任何相关资料,网上搜索没有找到这个标志,只能在这里请教各位师傅帮忙指点!
故障表现:选择手动启动后马达转一下,然后出现图中标志,报警灯亮,无法再次启动!

楼主:
控制器全图!控制的帕金斯发动机。

网友A:
是不是接地线断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断开。

网友B:
对于长时间停机的发电机再次开机,首先要保证电池是正常的,建议监控一下电池在启动过程的电压变化

网友C:
看第一张图,好像是断开了。检查下地线嘛

网友D:
这么明显的符号,接地断开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接地,我也以为是接地。实际就是E线的传感器断开了!谢谢大家!

网友E:
E线是什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