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9-12-23):
输入范围是4到20Ma,或者0到10V。 我买了个电位器,
1.买个电阻1200欧的,加5K的电位器,接24 V,这样输入就是4到20 Ma了,不知电阻买那种类型的寿命好?
2.买个1400欧的电阻,买个1 K的电位器,这样电位器输出的电压也是0到10V.,
 哪种方案好点?  电阻用什么类型的好?

网友A:
自制小信号输出部件精度没有保障,只能是测个大概,所以高精度万用表和高精度校准仪造价昂贵就是这么来的,一般的市售电阻精度参差不齐,固定电阻精度误差和电位器电阻精度误差累加放大,有可能误差高达20%(瞎掰),你觉得能用么?

网友B:
某宝上买个恒流源,二三十元,调试用效果很好的;

网友C:
如果是0----10V的输出,这个比较容易得到,随便找个开关电源,把那个开关电源的底下的电位器调整一些就可以得到10V的稳定电压,并接个5K的多圈电位器,这样电位器的2脚和0V之间就有你需要的电压了

网友D:
可以考虑7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