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技术改造的事

楼主(2019-12-23):
公司设备原程序中某水泵设备累计运行时间累计到上限后就不再累计了,运行部门提出缺陷要求处理,但提操作票处理时被要求不能更改原程序,这工作就没办法向下进行了。与相关部门沟通结果 是需要提技改才能完成 。据我了解所有技改都要有增加经济效益为前提,可是此处涉及的累计运行时间与其它设备不构成连锁,只是用于显示方便运行人员操作,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提技改呢?

网友A:
寄存器清零,这样就可以不要改程序

网友B:
买个一体机挂上去得了,反正你显示的运行时间又不参与运行,这样也算是技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设备原程序中某水泵设备累计运行时间累计到上限后就不再累计了,运行部门提出缺陷要求处理,但提操作票处理时被要求不能更改原程序,这工作就没办法向下进行了。与相关部门沟通结果 是需要提技改才能完成 。据我了解所有技改都要有增加经济效益为前提,可是此处涉及的累计运行时间与其它设备不构成连锁,只是用于显示方便运行人员操作,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提技改呢?
技改的经济效益计算,由那个部门提供?是需求部门?还是技改实施部门?
经济效益的审核,是谁审核?是公司财务部门么?

我感觉经济效益的计算,是生产部门提供的吧,而技改实施部门只需要执行技改需求,并将成本最低化。当经济效益不能体现出来的时候,把锅给技改部门来背,合适么?技改需求不是技改实施部门来提出对吧,而是使用部门提需求的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清零,这样就可以不要改程序
其实原程序是有清零程序的,但运行人员从来不用,让人感到奇怪  。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点儿都不错,技改应由运行部门提,但实施方案还是由我们出,我们来做。所以你说得对,方案的确是应根据运行部门所提的技改要求来做。但话说回来,能不能做技改还不知道呢

网友D:
经济效益、安全措施加强和维护操作方面都可以提技改才对。
你这个清零功能是做在程序内部还是在人机界面了?如果在人机界面留有清零窗口,最高操作权限可以操作,使用部门不应该提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