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4):
欧姆龙CJ2M能否运行中通过USB口连接电脑,把数据上传到电脑上

网友A:
CJ2M有USB口吗?
记得是有232和编程口的

网友B:
这个USB好像是从口,不能上传
能不能用其他软件读数据?好像没人开发

网友C:
肯定可以,破解软件都是通过USB直读

也是发命令,PLC返回寄存器数据。

好像也是FINS协议,我瞎猜的啊

楼主:
有D型口的

网友D:
这个得找资料看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J2M有USB口吗?
记得是有232和编程口的
那是CJ1M;
CJ2M连入门的CPU11都有带USB口的;

楼主:
谢谢!今天把厂里所有的欧姆龙plc数据上传到电脑了。USB口可以用

网友F:
有,只能用软件通过协议不停的扫描PLC的点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