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能否通过D型USB连接电脑

楼主(2019-12-24):
欧姆龙plc能否通过USB口连接电脑把数据上传到电脑上,D口要什么驱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能否通过USB口连接电脑把数据上传到电脑上,D口要什么驱动吗?

那取决于你使用的欧姆龙PLC的型号,对于支持USB连接的机型,不需要驱动,编程软件内置。

网友B:
CP1E  1L 1H之类的用的USB线
编程软件安装的时候都有驱动

网友C:
既然提到USB-D口,说明是使用带USB口的PLC
在电脑设备管理见到这个,说明电脑认识它,但驱动没有
如果连下图都没有,说明USB口,线...有问题

见此,说明正常安装驱动

正常安装驱动失败,就给电脑指明道路,类似上图

相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