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数组用法

楼主(2019-12-24):
在数据块中定义 一个数组,在程序 中用到,但不知具体含义 ,不知STEP7中的数组是怎么用的,请各位 大咖给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

楼主:
可是数组中比如程序中变量DB 56.DBX 156.2是怎么触发的呢

网友A:
156.0对应B[0],156.2就对应B[2].当然数组方式只能到10,157.3行,但是B[11]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6.0对应B[0],156.2就对应B[2].当然数组方式只能到10,157.3行,但是B[11]不行.
就是不知道它的逻辑触点是怎样触发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6.0对应B[0],156.2就对应B[2].当然数组方式只能到10,157.3行,但是B[11]不行.
就是不知道它的逻辑触点是怎样触发的呀
对于BOOL数组,和普通M点的使用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