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升级问题

楼主(2019-12-24):
原来是安装在XP系统下面的,现在要在WIN7下面用
可以直接安装7.0的软件,打开原来的项目 运行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当然不行啊,需要对wincc6.x的wincc工程进行“移植”。有可能需要多次“移植”才行,就是从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移植(可以理解成升级),比较麻烦,记得是需要安装所有中间版本的wincc。

网友B:
从6.0向6.2移植都挺费劲,能不能一次成功都不好说,系统不麻烦的话建议重新做吧。

网友C:
WINCC7.0和WINCC6.0的数据库不同,7.0用SQL2005而6.0用SQL2000,但通过6.0“项目复制器”另存项目后,可以使用7.0“项目移植器”转换6.0的项目。
参考:
《从WinCCV4到V7如何移植WinCC项目到新的版本?》中的wincc v6到wincc v7的移植章节。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44029133

楼主:
先安装上7.0试试看

楼主:
一个Windows的消息队列,重新安装两次系统安装上了
可以打开原来的文件了

楼主:
运行的画面
准备连接上plc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