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教授邀您回顾2019】施耐德低压产品初使用

楼主(2019-12-24):
大家好!看到这次活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一次经历。。。这次经历的主角是电气设备的海拔高度特性。(图片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些器件,下文所说没找到相关图,抱歉。。。。)
本人在山东沿海城市从事电气相关工作,一次给高原地区做控制的时候按照平常的工作习惯进行选型,配盘结束测试都非常正常。但发到用户手里以后使用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故障,经过单位老师傅的分析,应该是器件有高原反应导致的。后来自己有从网上搜索了一些知识。(高原地区的电气设备影响及选择)这篇文章讲的非常不错,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A:
第一个图的电机保护最好用,自从市面上开始有这个我一般都会优先选用(有时候客户要便宜的就用德力西或国产西门子),特别是航吊的主电机一般会增加安装这个,防止由于接触器问题造成的烧电机(航吊换主电机是相当麻烦的)

网友B:
还会有高原反应?学习了楼主,,,,,是不是要选择温宽适应高原地区等严苛条件的产品?

网友C:
施耐德电气的低压产品性价比应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