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4):
把第一个数值放进D0,之后又要进来一个数值,之前的数值会自动到D1区,新来的数值会到D0区,用了SFT,感觉没用啊,难道是我这个菜鸟不会用嘛,还是找错了指令,来个大佬,帮我理清一下思路吧。

网友A:
BMOV D0 D1 k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MOV D0 D1 k100
这个用法真是挺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我试了这个块传送,我把D0-D9已经传送数据,然后用快传送到D200去,D200-D209的数据传过去了,但是D0-D9里面的数据还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块传送相当于是复制粘贴。不是剪切

网友D:
WSFT

字移动,这个可以

模拟通过
D102是输入字,

暂存区D0-D10,每次更改输入字,输入值会顺序移动D0~D10,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了指令手册,好像堆栈也可以实现,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E:
可以有多种方式
你先确定数据大小
数据少,可以用MOV
数据多,可以用WSFT,XFER,NSFL....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清空D0-D9的数据的话,复制完数据到D200 后用FMOV K0 D0 K9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