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4):
一台英威腾CHF的220KW变频器,据客户反应,一只老鼠跑进,开机后,炸机,声音很大。
接手后,先拆下大接线端子,再拆下大电容铜牌,发现绝缘纸已经破损,原装的机器,只用一层绝缘纸,我们按照自己的做法,用两层绝缘纸。
模块为300A的用英飞凌,其中一组3只并联,更换其中一组炸裂的。
拆下驱动板和主板,上电,显示Poff,反复检查,该驱动板的CN2,为白色4位插座,标PL的脚,为缺相检测,将其对GND短接,V+为母线电压检测,将该脚与边上的Q14中间脚连接,就是取3.3V电压,模拟母线电压信号,

再将驱动板上电,测试各路驱动波形,正常后,上机,先用低压母线电压,测试正常后,再用三相380V电压测试,一切正常,交付用户。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发图,感觉国产机器做工布线还是不太满意,线多且凌乱,绝缘纸多垫一层都会可靠些,对比一下进口机器,进口机器的布线这些好不少

网友B:
技术精,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