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4):
看了松下A6伺服驱动器的Modbus通信手册,上面介绍绝对式编码器的位置信息 = 多圈数据 × 223 + 单圈数据,看着一头雾水,假如我丝杆的螺距是20MM,通信读取到的编码器多圈数据是2,单圈数据是4325048,我怎么样把这些数据换算成当前马达的实际位置呢?

网友A:
这个伺服的编码器分辨率是8388608,也就是转一圈有8388608个脉冲,你的电机转一圈走20MM的行程,化成微米就是20000,20000/8388608=0.002384,就是1个脉冲等于0.002384微米,4325048*0.002384=10310微米,加上多圈的两圈,每圈20MM,算下来就是20000*2+20000/8388608*4325048=50310微米=50.310mm

以上是按数学应用题的做法,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单的算法了,比如设置电子齿轮比,因为我没用过松下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伺服的编码器分辨率是8388608,也就是转一圈有8388608个脉冲,你的电机转一圈走20MM的行程,化成微米就是20000,20000/8388608=0.002384,就是1个脉冲等于0.002384微米,4325048*0.002384=10310微米,加上多圈的两圈,每圈20MM,算下来就是20000*2+20000/8388608*4325048=50310微米=50.310mm

以上是按数学应用题的做法,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单的算法了,比如设置电子齿轮比,因为我没用过松下伺服。
了解了,真心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