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5):
使用USB转ttl2303转串口线,串口怎么接线?串口公头连接欧姆龙plc,

网友A:
OMRON用的详细型号?如果你只是转的RS232,到PLC上还需要一条编程电缆;

楼主:
CJ2M-cpu13

网友B:
不是有USB接口了
昨天论坛还讨论过CJ2M的

网友C:
USB转ttl2303转串口线
这是什么东东?
还是认真点吧,昨天USB D口,今天CJ1M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11247
这里有你要的不

网友D:
好像直插就可以了,不用接什么线呀。

网友A:
CJ2M全系列都有自带USB口了;

楼主:
谢谢解答,我是想学习plc,先把现有的设备程序拷贝出来,自己再慢慢研究拷贝plc数据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是想学习plc,先把现有的设备程序拷贝出来,自己再慢慢研究拷贝plc数据需要注意什么?
上传 下载搞清楚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把厂里所有的欧姆龙plc数据上传到电脑了。就是用USB口连接的

楼主:
自己又做了一个USB转ttl 2303转串口线,想着USB不能用了就用这个线,看来USB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