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5):
整流桥还可以并联使用吗?

是正极对正级,负极对负极吗?

网友A:
参数要一样吧。

网友B:
可以,并联后整流容量变大,

网友C:
这种并联应用尽管可以,也还是尽量避免吧。因为这么用在交流侧有环流,尽管环流很小,但毕竟存在,所以对周边电气设备或多或少有些影响。

网友D:
应急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E:
二极管也可以,但是不推荐

网友F:
二极管并联使用是可以的,只要保证同规格就可以,主要原理是电流大的压降也大,自动匀流!

网友G:
这个应用完全可以!
不过看到这个就知道是假冒伪劣产品:电线看起来那么大,里面铜芯那么小,劣质品无疑

网友H:
逆变焊机整流桥也是一样,也可复用的单相的相线一只桥零线一只桥,三相的三个桥

网友I:
并联输出更大功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