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5):
串口通信实例018:欧姆龙CP1H和单片机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出DO01~DO08。
二、通信连接:
1、欧姆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单片机串口2通信口端子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欧姆龙CP1W-CIF11之SDB+ 接 单片机串口2的3脚;
欧姆龙CP1W-CIF11之SDA- 接 单片机串口2的8脚。
三、欧姆龙CP1H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002、结束符为0x0003:
2、数字量输入处理,将欧姆龙CP1H的8路数字量输入0.00~0.07共计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
3、初始化延时:
4、定时发送:
四、单片机通信程序:
1、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头文件,如下所示:
2、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简化定义,如下所示:
3、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函数定义,如下所示:
4、单片机通信程序所用的变量定义,如下所示:
5、单片机通信程序主函数,如下所示:
6、单片机通信程序延时子函数,如下所示:
7、单片机通信程序ASCII码转16进制子函数,如下所示: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欧姆龙CP1H通信程序、单片机通信程序下载到PLC和单片机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欧姆龙CP1H的输入0.00~0.07控制单片机的输出P0.0~P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