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5):
厂里分条机故障,用不用换档的表量590的励磁电压,结果显示是AC220V,以为表坏了,换台指针式万用表量,还是能量出交流220多的电压,换到直流档,能量到正常的140多伏直流电压。处理完故障,正常开机后去测量,这种现象还是存在,机器正常运转。请教各位有能解释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励磁故障应该会报警啊,你现在的故障表现是怎样,电机失速?

网友B:
楼主看看控制器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额定电枢电流
励磁控制方式是电流还是电压
速度反馈看看

楼主:
励磁没有问题,是A4速度信号没有,PLC那边的针脚弯了,接触不好。后来去其他正常的机台量励磁电压也是能量出交流电压,也不知道是不是干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