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5):
施耐德71,,11kW变频器,因驱动故鄣,造成电机振动,已维修好,单独运行试机,正常,但上机运行,一启动,同电箱的变频器会马上停止运行,这是什么原因,请大师们指点,好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上个图,最好能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B:
接线确认一下

网友C:
可能是线路接触不稳或者干扰的原因?

网友D:
有可能是启动的瞬间过压或低压保护,看看停机的变频器有没有报警了,要是没有报警的话查查线路

网友E:
看一下控制线路是否有互锁,即两台变频器不可以同时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