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做水位控制

楼主(2019-12-25):
有一个水池,要求低水位时自动进水,至中水位时停止,水泵开,低于低水位进水,水泵停止。菜鸟别笑,纯粹学习用!

网友A:
低水位检测X0
中水位检测X1
水泵     Y0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END

很简单的启动–保持-停止

网友B:
这就类似一个自锁电路,低水位启动按钮,中水位停止按钮

网友C:
用简单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D:
用西门子公司的LOGO控制器吧,还能实现物联网不是么?

网友E:
买个泵宝就行,或液位控制器一个才几十元,或十几元买个浮球开关,再买个控制箱。

网友F:
如果是考试题或者学习的话就不说其他方案了
要是实际运用的话就用液位开关控制解决问题了!

学习的还是建议自己尝试去编写,然后模拟看看效果。这样收获会更大!

网友G:
需要一个浮子液位计作为信号,然后控制水泵或者进出水阀门的启停或者开闭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水池,要求低水位时自动进水,至中水位时停止,低于低水位进水,水泵停止。菜鸟别笑
菜鸟笑正常,老鸟要哭。
这样的控制要,老老鸟恐怕也做不出来。

网友I:
这个用硬件的逻辑电路也能搭出来,上限,下限,中间个设置一个传感器,在设置一个故障停机。不要以下极限作为停机,要以故障信号作为停机。比如说,水泵的进水口没水了要故障停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水位检测X0
中水位检测X1
水泵     Y0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END

很简单的启动–保持-停止
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欣灵液位继电器

网友K:
两个继电器加一个接触器就能解决的问题,用不着上PLC。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水位检测X0
中水位检测X1
水泵     Y0
LD  X0
OR  Y0
ANI X1
OUT Y0
END

很简单的启动–保持-停止
没那么简单吧??
如果你将“低于低水位进水,水泵停止”取消,这程序完全适用。
如果你的是“低于低低水位进水,水泵停止”,程序中在加一句“ANI X2”就好了。

网友L:
楼主看看这个能不能做为参考,启保停程序,没有加其它保护,三菱程序。

网友I:
估计是为了PLC练手做的实验。这个控制需求,就是用智能模块,也可以采用最简单的那种逻辑控制器,比如类似OLGO!之类的。

网友M:
简单PLC排水控制参考:双泵轮流,互为备投,高水位双投,故障互切,超高、溢出水位报警

供水、排水道理一样

网友N:
还没有让用西门子300PLC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简单PLC排水控制参考:双泵轮流,互为备投,高水位双投,故障互切,超高、溢出水位报警

供水、排水道理一样
上传程序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