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做主站问题,CCLINK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2019-12-25):
请问,如图所示,FX3U带CCLINK模块做主站,连接远程IO站,16D做远程IO站1时,当1站为16D纯输入模块时,输入读取BFM编号E0H,16T做远程IO站2时,当连接16T纯输出模块时,输出写入BFM编号162H,BFM编号使用162H,这个能理解。
如果我用32DT远程IO做1站时,当连接32DT混合模块时候,做1站时,输入用E0H,输出用161H,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用32DT混合模块 输入是X0-XF那么输入用E0H 混合模块的输出是Y10-Y1F 那么就是16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