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块表

楼主(2019-12-25):
哪位大师用过这快表,毫安怎么输出啊

网友A:
output输出端的mA接口插上输出线
左侧档位选择到mA下面的输出置于out
然后就是Coarse调到大概需要的电流值,fine就是微调到你需要的准确值。

网友B:
豆子开关搬到OUT

楼主:
毫安输出怎么调都是0

网友C:
检查一下表的供电,表是否是好的,是否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