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7-200入门级的问题

楼主(2019-12-25):
麻烦问一下,接线时上面的1m,2m都接到上面的m,1L+和2L+都接到L+;下面的1m,2m都接到下面的m;下面的L+接到开关上,是这样吗
刚买的机器,不敢随便接,所以请教一下

网友A:
如果开关的电源采用PLC内部电源,而且是PNP形式的话,上面的1m,2m应该接到下面的m,L+用作开关的公共端

网友B:
PNP NPN传感器搞清楚,M接0v还是24v的问题了

网友C:
哈哈;图中的可是山寨的S7-200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关的电源采用PLC内部电源,而且是PNP形式的话,上面的1m,2m应该接到下面的m,L+用作开关的公共端
可是我并不知道PnP还是npn
上面的24v电源和下面的24v电压不是一样吗,按理说接哪不是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图中的可是山寨的S7-200哟;
我买的确实是山寨,行货太贵了,但是这个网上的图片和我的山寨机端子一模一样

楼主:
图上显示下面的1m,2m可以接正极也可以接负极,而上面的1m和2m只可以接负极,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D:
输出点必须按照L+和M接,输入点看你自己的需求,M可以接+也可以接-。

网友B:
搞明白24v形成回路就知道了。

楼主:
我单位的PLC,只需把输入端,公共点和任何一个输入点链接,不用接任何电源,就能控制某个回路的输出,请问这是为什么(只要短接GND和任何一个+,就能控制输出)

网友B:
24v回路还是没有搞明白了
有些plc是内部接好的0v
自己接的24v接com 0v通过按钮 传感器接输入点
或者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回路还是没有搞明白了
有些plc是内部接好的0v
自己接的24v接com 0v通过按钮 传感器接输入点
或者反过来
多谢您的解释,自己没接触过硬件基础,你要是不指点我一下,真是想不明白。这回明白了,这就是不同PLC接线方式不同的原因,我也可以大胆今天按照说明的接线方式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