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6):
公司最近要加装一条热水管道,有个师傅提出要加一条回水管,就是从水泵出来后管的末端需要回到水箱,理由是这样管道里面经常保持热水,要不放水时会有一段距离的冷水。我的看法是如果这样的话,1.会造成水压不够。2.这样长期循环热水在管道中会降低温度的。

网友A:
鱼和熊掌不好兼得
那位师傅的话有道理,节约用水,也节约能源
你担心的可以用技术解决,做好保温,就像供暖系统
水压不够,咋会有这个顾虑呀,就当1-2个龙头开着好了----回水管别太粗哦
可用上电磁阀,温度检测,出水温度,回水温度,按需打通回水通道

网友B:
如果你把水箱去掉,直接与水泵再次相连,就是闭路水循环控制,采取与中央空调一样的控制方式,该循环控制方式水阻更低,相当于增加水压,降低电耗。

网友C:
担心压力不足的,可以上变频泵。

网友D:
我们宿舍都是这样设计的
可以保障热水打开基本上就是支管那一段冷水。
回水管道做小点然后管路保压采用压力变频控制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和熊掌不好兼得
那位师傅的话有道理,节约用水,也节约能源
你担心的可以用技术解决,做好保温,就像供暖系统
水压不够,咋会有这个顾虑呀,就当1-2个龙头开着好了----回水管别太粗哦
可用上电磁阀,温度检测,出水温度,回水温度,按需打通回水通道

如此来说从长计议还是有必要加的,只是初期投资多点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宿舍都是这样设计的
可以保障热水打开基本上就是支管那一段冷水。
回水管道做小点然后管路保压采用压力变频控制泵

谢谢给出实际案例

网友E:
可能要定期补水,但是确实减少浪费。

网友F:
我也感觉,加个回水通道好。保证恒压供水。水路不会产生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要定期补水,但是确实减少浪费。

补水是必须的,有人冲凉用了水就的补充。

网友G:
回水管增加是正确的,你要保证压力可以考虑恒压供水,也可以用机械压力阀

网友C:
回水管的作用是保证主管道的水任何时刻都是热水,如果没有回水管,只要时间一长,主管支管的水都是冰的,要浪费好多水才能接到热水!

网友H:
水流动才有热交换,不回水就得放水。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安装回水管的意义还是蛮大的,关于降温的问题加保温层解决,回水量可以考虑用小管。

网友I:
为了使用方便,都加回水管,回水管上加电磁阀及测温,当回水温度低时,打开电磁阀,循环泵启动。回水管一般比给水管小一个型号

网友A:
注意,回水管路不用电阀控制,也要加个止回阀
或回水出口在水面上层----避免二次工程

网友J:
应该加回水管
省水,不用放半天才出热水
北方的话冬天容易把泵冻裂
回水管我用小管,加减压阀,加电磁阀再加时间继电器

网友K:
这个加装回水管可以最大限度保证主管道热水温度,也就是分管道那一段没法维持恒温

网友F:
供水系统,回路的设计有时候很巧妙,也是技术诀窍的体现。我们曾经有一个闭环冷却水系统,就是因为水路的设计缺陷,导致现场满足不了使用需求。调试发现问题,再改进就很费劲了。有了这次经验,第二次的项目,一次成功,而且使用循环水的冷却效果很好。水路看似简单的东西,根据不同的需求,还真的要费一番脑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