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6):
串口通信实例019:松下FPX和三菱FX3U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
三、松下FPX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通信模式为通用通信,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字节计数为2:
2、输入处理程序,将松下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T1里:
3、定时发送
四、三菱FX3U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
3、接收完成处理:
4、将接收到的最终有效数据送入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里: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松下FPX通信程序、三菱FX3U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网友A:
请问关版三菱这边用的是什么协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关版三菱这边用的是什么协议,谢谢!
用RS指令了,自然是无协议,自定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关版三菱这边用的是什么协议,谢谢!
自定义协议,发送、接收均为4个字节,报头为STX、报尾为ETX、中间两个数据为主站8路输入转换为ASCII码后的2个字节,从站接收到后再把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送入到自己输出,从而实现主站输入控制从站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关版三菱这边用的是什么协议,谢谢!
自定义协议,发送、接收均为4个字节,报头为STX、报尾为ETX、中间两个数据为主站8路输入转换为ASCII码后的2个字节,从站接收到后再把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送入到自己输出,从而实现主站输入控制从站输出。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关版三菱这边用的是什么协议,谢谢!
自定义协议,发送、接收均为4个字节,报头为STX、报尾为ETX、中间两个数据为主站8路输入转换为ASCII码后的2个字节,从站接收到后再把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送入到自己输出,从而实现主站输入控制从站输出。

明白了,谢谢
客气!